[联想]
高手进来看下这屏怎么修

楼主(2014-10-18):
显示器隔一会就会出现白屏,显示器上有几个竖道。白屏的时候测AVDD是5V,VGH是2.2V.VGL是0V.这种问题一般是哪的问题。如果让他冷却段时间开机还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个类似 1117的芯片 你看看

网友:
路过 学习中

颜家顺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人家本来就是修屏,楼主还说屏的问题大点,有点………………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  把AVDD搞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B:
VDD电压低了,造成VGH、VGL不对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留意下驱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问题,,,  把AVDD搞定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谢谢,那个AVDD是给芯片供电的吗?第一次修屏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电压低了,造成VGH、VGL不对

现在还有点搞不明白5个供电哪个先,哪个后。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修屏的贴子太少了,真正修屏的人也太少了

网友:
屏这种问题修好返修率也是极高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屛 开始图像一切正常 用不到半小时后就花屏然后就白屏, 冷却后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
AVDD本来想直接飞线的。老板说那个是升压出来的。怕再把其它地主烧了。没搞

网友:
修屏的 很少

网友:
高压和低压都不正常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AVDD  升压不工作了,   5V屏供电 直通升压电感 过来了,所以是5V  VGH VGL 肯定是没有了,  换个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再换个控制芯片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