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

楼主(2014-10-18):
华硕A84S装显卡驱动死机掉电,i5的CPU,主板号:K43SV  REV.4.1 .BIOS刷过了,显卡也换了。没思路了 ,求指点

网友:
重新做散热,不行在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官网的驱动装上也死机

网友:
测一下显卡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有些偏低一点都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