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30U4B-S03超级本刷BIOS之后花屏

楼主(2014-10-18):
三星NP530U4B-S03超级本刷BIOS之后花屏 之前是开机没显示  刷了BIOS之后可以显示了  进到WIN7的滚动画面就直接变成红色的屏幕 死机  进PE也会这样   刷了两个BIOS也是一样的 急  I3  集成在主板上的   急  不进系统不会花屏

网友:
进PE到剑指头那里就变红色了 整个屏无字  直接死机

网友A:
不进系统是不是有些驱动没装呢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是不是有些驱动没装呢
显卡

如果是 显卡只能说是I3坏了

网友:
除了CPU就是BIOS 了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继续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继续刷BIOS

现在就是没有这个BIOS啊

网友:
CPU BIOS 屏线什么排除了

网友:
这个还是CPU的可能性大

网友:
实在是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没有这个BIOS啊

去官网下 啊

网友:
BIOS继续,不行就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