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检修

楼主(2014-10-18):
我一个电动车充电器,56伏输出,后面有个可控硅,可控硅前面有电压,后面没有电压输出,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啊,我再试试

图片已上传

网友:
没接电池所以没输出,很多充电器要先接电池的

网友:
好吧,我试试

然后在来向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
负载接上36伏的电池组,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
就是一个电车充电器嘛,先看看是不是保护了,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线2根阻值,看看是多少,然后看看那个可控硅旁边的电阻是不是变质了,再就是看看是不是磁芯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到输出线断路,这些前提是前面功率管正常,如果还不行,就换换那个可控硅,如果次级整流二极管之后电压都有了56V,那就是可控硅的缘故,另外问问充电器是原装的还是代用的,看做工像是原装的

网友:
我刚才试试了一下,空载56伏,带负荷就0伏了,充电等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是原装的充电器,充不了电,原来是带不了负荷的缘故啊,我接在可控硅的前面试试了下,带不动负荷啊

网友:
大概看下图片,感觉可控硅并不参与充电,可能是放电用的吧!另外此电源主控芯片型号是什么?电子元件并不多,楼主完全可以自绘电路图再分析就爽快多了。

网友:
电解全部检查一下看(性能),再有,可控硅边上的大电阻也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下可控硅

网友:
误导大家了,我今天跨过可控硅,接在了可控硅前面,输出是有电压,但是带不了负荷,一带负荷电压一下就下来了,低压并了一个滤波电容,还是带不了负荷,估计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芯片是铁3842,低压是lm324,都在背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个电源,也是无输出,3842 的7脚电压跳变,在1-4V之间,之前炸了431,被客户自己换了,其他地方也不知道有没有动过,拿下3842后7脚电压50V,搞不懂了,可能是384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