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L17NS-7黑屏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4-10-18):
LG L17NS-7显示器黑屏!!电源灯不亮!按键无反应!拔掉屏线屏幕会一闪一闪!电源灯还是不亮!这种情况是驱动板坏吗??驱动板有3.3v输出!!

网友A:
先检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电源是否正常

电源有12v 5v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测驱动上的各路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高压板短路比较多

网友:
驱动板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开关,电源板,驱动板

网友:
先检测电源,再考虑驱动板。

网友:
看看灯管老化没

网友:
灯管,高压,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换后级电容。 看样子都没修过。

网友B: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上,带载能力差,换次级滤波试下

网友:
重点查电源板的电容,是不是带载能力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上,带载能力差,换次级滤波试下

英雄所见略同阿,哈哈

网友:
高压板坏的情况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