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对地阻值除接地针外全都是无穷大,正常不?

楼主(2014-10-18):
ATX 对地阻值除接地针外全都是无穷大,正常不?新人,,,,谢谢解说,,,,,,

网友:
哈哈哈。没见过。。

网友A:
  只有看过阻值变小的!对地短路的!     ATX无穷大 除非ATX断线。

网友:
只能说你量错了

网友B:
我汗,你觉的正常不哥们?我猜测你不是量错地方了,而是你不会量,要么你万用表坏了,红色5V 对地阻值 200~500 左右,黄色12V 的阻值600多,绿色一般600多,紫色一般500多,灰色一般600多,橙色3.3V一般5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汗,你觉的正常不哥们?我猜测你不是量错地方了,而是你不会量,要么你万用表坏了,红色5V 对地阻值 200~ ...

没表达全,应该说是从300~500瞬间到无穷大。二只笔碰到一起有3左右,不知万能表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看过阻值变小的!对地短路的!     ATX无穷大 除非ATX断线。

没表达全,应该说是从300~500瞬间到无穷大。二只笔碰到一起有3左右,不知万能表坏没?
断路?不可能全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表达全,应该说是从300~500瞬间到无穷大。二只笔碰到一起有3左右,不知万能表坏没?

短接表笔3欧姆,也算正常了,只是误差是3,记的用这个表测得的数据再减去3,才是实际数值,测量ATX阻抗,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引脚,你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表笔3欧姆,也算正常了,只是误差是3,记的用这个表测得的数据再减去3,才是实际数值,测量ATX阻抗, ...

是的,红笔点键盘插口外外铁框,黑笔分别点24个针口,除去接地针口外,其它的人是从0~500~无穷大,我测量几次都是一样的,不知错在哪,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红笔点键盘插口外外铁框,黑笔分别点24个针口,除去接地针口外,其它的人是从0~500~无穷大,我测量 ...

建议:1. 尽量红笔接主板螺丝孔的地;2. 你万用表选择量程是否太小;3. 在不行就换个万用表;4.没第四点了

网友C:
我按一下,万能表的SELET HOLD 键,单位从欧姆变成厌,
3.5.7.15.17.18.19.24=0.003
              4.6.21.22.23=0.425
                     11.10.16=0.618
                    1.2.12.13=0.251V
                          20.14=无穷
                                  8=0.576
                                  9=0.363
这个正常不?

网友D:
如果ATX 对地阻值除接地针外全都是无穷大,告诉你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ATX 对地阻值除接地针外全都是无穷大,告诉你肯定不正常了!

请问。怎么修了?

网友:
不可能无穷大,都有阻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ATX 对地阻值除接地针外全都是无穷大,告诉你肯定不正常了!

无穷大肯定是有断线,要不就是楼主的接地脚搞错了

网友:
无穷大,肯定是不对的。 你再他细量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按一下,万能表的SELET HOLD 键,单位从欧姆变成厌,
3.5.7.15.17.18.19.24=0.003
              4.6.2 ...

这是以前我的笔记,看你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看过阻值变小的!对地短路的!     ATX无穷大 除非ATX断线。

是啊,所以这问题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穷大肯定是有断线,要不就是楼主的接地脚搞错了

档调至峰鸣档,红笔接螺丝边的地,黑笔分别点24针的针头,电阻值从0开始到500左右又瞬间到无穷大,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MSI G31M v2 MS-7529 ver:1.1 的板子,装好CPU,内存,等,,,按开始键,CPU风扇转,无显视。,,,,,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修了?

目前你的电源是什么状况?如果输出都为无穷大先不用管,先看辐助5V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以前我的笔记,看你需要吗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你的电源是什么状况?如果输出都为无穷大先不用管,先看辐助5V电压正常不?
插上ATX电源,紫5V有5.09V

网友D:
辐助电源正常,再查绿线电压也是5V吗?主控芯片采用的哪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辐助电源正常,再查绿线电压也是5V吗?主控芯片采用的哪款?

绿,也有4.94V, 686 ambios 1999  wo50 8175

网友:
万用表好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绿,也有4.94V, 686 ambios 1999  wo50 8175

不懂!现在短接绿线到地电源无输出?请把症状说出来,各开关管测了吗?详细点儿!

网友:
电容怀孕了吗? cpu供电上管和下管 40左右正常,

网友:
MSI G31M3 v2   MS7592 ver:1.1的主板,CPU内存硬盘等都装好后,按开启键,CPU风扇转,但是显视器无显视, (接上面问题,把ATX电源插上,紫,5.09V  绿,4.45V 橙.3.32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现在短接绿线到地电源无输出?请把症状说出来,各开关管测了吗?详细点儿!

MSI G31M3 v2   MS7592 ver:1.1的主板,CPU内存硬盘等都装好后,按开启键,CPU风扇转,但是显视器无显视, (接上面问题,把ATX电源插上,紫,5.09V  绿,4.45V 橙.3.32V,别的无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SI G31M3 v2   MS7592 ver:1.1的主板,CPU内存硬盘等都装好后,按开启键,CPU风扇转,但是显视器无显 ...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

我把ATX插头取下来,测量红色线无电压,但是我插上插头测量就有3.5V,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
测量方法不正确,要不就是表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把ATX插头取下来,测量红色线无电压,但是我插上插头测量就有3.5V,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把ATX插头取下来,用导线短接绿、黑两线,再用表测插头上的黄、红、橙、灰、白、蓝色线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把ATX插头取下来,用导线短接绿、黑两线,再用表测插头上的黄、红、橙、灰、白、蓝色线电压值。

24针有3.3  5.09   11.9   -12  没的-5V,白色线没的,灰色也是5V    4针的我也测量了.12V正常。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针有3.3  5.09   11.9   -12  没的-5V,白色线没的,灰色也是5V    4针的我也测量了.12V正常。电源应该 ...

电源应该正常,你检修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应该正常,你检修主板吧!

再问一个问题,ATX插头插到ATX插槽里,红色线的电压会了生变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问一个问题,ATX插头插到ATX插槽里,红色线的电压会了生变压不?

不会!应为稳定的5V电压。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阻值,兄弟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呀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主板不能通电吗??

网友:
楼主! 蜂鸣档量无穷大的话! 可以用二极管档 测测看!看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
全部无穷大肯定不正常

网友:
一般都没怎么在意电源接口的对地值。。

网友:
无穷大,出大事了

网友:
有的电源输出电路还联有一负载电阻,如3.3与5V之类的,量时阻值就是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