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怎么样?

楼主(2014-10-18):
听说讯维最近出了一本书 不知道怎么样  看过的朋友说一下 可以的话买一本来研究研究

网友A:
80元钱!不必如此谨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元钱!不必如此谨慎吧!

要是比其他的书好 钱不是问题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比其他的书好 钱不是问题撒

所谓书好最重要的是能适合自己,人的理论基础不同选择书 的基点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书好最重要的是能适合自己,人的理论基础不同选择书 的基点也不同。

恩 说的也是

网友:
书的内容都是当前主流架构知识,里面有ICH架构的,还有PCH架构方面的,讲的很详实,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去看,新手看的会比较吃力

网友:
80元咋买都不亏

网友:
88块呢,一分不少,刚看了前7章,对数种总线很不明白啊LPC 等晕紫了,通通是两根线控制么?

网友:
想看看 怎么样 有没有效果!

网友:
  都买了吗。?

网友:
我也想买本看看

网友:
我买了一本,现在看到第十章了,前面的大概都可以看懂,只是有许多内容是要到维修的时候具体用到才可以深入的去学习。手上没有现有的机器,和芯片,有时候不太好理解,也不好去实地测量!

网友:
嘻嘻,我也想买,可没时间看。。。

网友:
为何我回帖子没经验?

网友: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人的基础不同,导致有的人认为是好书,但对你是小儿科,因此要区别对待

网友:
本人买了一本 感觉非常不错的 如果向自学 那你就买它看看把 看书都能学会跑电路的 呵呵

网友(2015-07-21):
我准备入手买这本书过来看看,不知道有什么内容配送

网友:
比较适合刚入门的,有点基础的,内容也比较新

网友:
我是实地的,出来一年多了,现在基本都靠经验在修,理论忘的差不多了,在考虑要不要也买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