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4-10-18):
X230的机器,进系统后关机变为自动重启,插电自动开机,可以按开机键强行关机,但再开就不加电了。不知如何下手,求指教。

网友:
先CMO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edisong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BIOS一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查l纽扣电池电压正常不

网友:
1.BIOS放电
2.刷BIOS
3.检查网卡的网络唤醒功能是否有问题。
4.网卡芯片是否有问题
5拆机看看是否有进水的痕迹,有就处理

网友:
放电不行,就要考虑一下南桥了

网友:
多半是EC或休眠开关

网友:
原来是指纹识别器里面进水了,清洁干净就OK了

网友:
把无线网卡下掉试试。。

网友:
貌似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记得我好像修过一台X220的,死都查到不到什么问题,最后换了个键盘好了

网友:
这种是有一些难搞p

网友:
应该 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不行就网卡拿下

网友(2014-11-17):
已经修好了,就是进了点水在指纹识别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