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开关电源维修笔记

楼主(2014-10-18):
       我一块494芯片开关电源板烧坏,自查保险、温度电阻、2个13009、13009基极0.47欧姆电阻一个烧坏了,替换后,现在开关串25瓦灯泡通电,灯泡一闪一闪的,开关吱吱叫,没有电压输出,测量494芯片7脚才3伏左右电压,请教高人分析下,帮我一把。。。

      原来的开关管是很大的那种管子,淘宝买的是T220外形的管子,小了很多。。。

网友:
管子体积不是问题,不过你后换的功率可能小些而已,这个电源是输出多少V的, 单输出还是多输出,看看次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参考ATX电源对地阻值,再就是 烧了管子,一般PWM芯片或者电路也受影响的,换个PWM芯片试试,或者检测有无击穿的小贴片

网友:
应该是有其中一个开关管工作不正常

网友:
问题是494的12叫电压才3伏多啊,估计是辅助电路有问题,可能吗?

网友A:
散热片旁边有2个插孔,是干什么用的,不起振和他没有接东西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旁边有2个插孔,是干什么用的,不起振和他没有接东西有关系吗?

这电源没有散热风扇吗?插孔可能是风扇接口。

网友B:
怎 么说你呢!楼主。串了个25瓦的灯泡,分给电源的电压将过低,超出了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你这电源可能已修好了,如果不放心可串个100瓦以上的灯泡试之!

网友:
还是先学学电源怎么修。
+5VSB有没有?
温度电阻在哪儿?
两个开关管烧坏,很可能两个大电容也坏。
现在电源都用APFC和80PLUS了,半桥结构电源没有多少维修价值。

网友:
这电源可能已修好了

网友:
啊,这样啊,那我试试,谢谢楼上了,我买个大灯泡试试

网友C:
为什么要在开关串25瓦灯泡通电啊?

网友:
刚才试试了下,不行啊,150瓦的灯泡,串上还是没有输出,2个13009发热,吱吱叫,叫的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开关串25瓦灯泡通电啊?

主要是限流,要不如果有短路故障会炸机的,串个电灯,就算有短路故障,也没有太大的电流,不会烧了开关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 么说你呢!楼主。串了个25瓦的灯泡,分给电源的电压将过低,超出了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你这电源可 ...

刚才试试了下,不行啊,150瓦的灯泡,串上还是没有输出,2个13009发热,吱吱叫,叫的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 么说你呢!楼主。串了个25瓦的灯泡,分给电源的电压将过低,超出了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你这电源可 ...

应该是5楼图上那左边的一个13009烫手啊,另一个不太热

网友:
和这个图差不多吧,一个管子烫手,一个管子不热,感觉没有震荡啊

网友:
楼主,没超过1KW最好别叫大功率

网友:
建议楼主普及基础知识在发帖,494的7脚是接地脚,他哪里来的3V电压?发表一些错误消息,让人如何帮你分析?再就是你说的不明白,你的灯泡闪是短接绿线后还是前,这个很重要,要是短接后闪,那你的电源离修好不远啦,要是不短接绿线对地就闪,那恭喜你,很可能你的494挂啦。你可以测试12脚对11和8脚的阻值,有一个肯定会阻值很小,也就是造成啦有一个大开关管超负荷工作,当然电源不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试了下,不行啊,150瓦的灯泡,串上还是没有输出,2个13009发热,吱吱叫,叫的快了

开关管发热应是激励不足,把两个开关管基极阻容元件查一遍,再确认一下输出没有短路的。

网友:
从电源结构看,这功率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