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灯大口通用高压板/四灯大口改双灯小口

楼主(2014-10-18):
四灯大口改双灯小口 请教怎么改

网友A:
我咋没看明白呀亲

网友:
关键词:高压条转接线
价格:六毛钱一根.

网友:
看不明白啊,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看明白呀亲

可能真要神人才能看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真要神人才能看懂了

看来老衲还嫩了点

网友:
只用一个大口,另一个大口弃之不用,若高压保护可拆除相应的MOS管或高压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衲还嫩了点

看楼主的肌肉那么多,应该不嫩了

网友:
基地出来这点都搞不定,

网友:
直接把灯管的连接线剪断,直接焊上去在加点灭火剂就完事了

网友D:
昨天喝酒没清醒   实际很简单  灰色或者绿色  随便减掉一根就可以了    改成双灯  直接焊上去

网友E:
没有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哦原来 是这样,,谢谢教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肌肉那么多,应该不嫩了

那你就说错了,鸡肉是最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说错了,鸡肉是最嫩的,

要尝一口才知道

网友:
来吧,一口十元,第二口半价

网友:
看介绍没看懂,看回复,才知道只要剪掉一根线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喝酒没清醒   实际很简单  灰色或者绿色  随便减掉一根就可以了    改成双灯  直接焊上去

建议将次楼内容复制到1楼的补充,让大家看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