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WIN7蓝屏钻XP可以

楼主(2014-10-18):
钻WIN7蓝屏钻XP可以

网友A:
硬盘工作模式改一下  就OK了

网友:
我猜是独显问题......

网友:
装XP的时候可能没有装显卡驱动所以可以,或者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工作模式改一下  就OK了

好像有些新机不改都可以,但要重装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