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版号KIWA5 LA-5081P 3V5V供电芯片RT8206B换一次坏一次屡试不爽有没有高...

楼主(2014-10-18):
图纸上的芯片是6237 实物是RT8206b    芯片所有的脚位都量了没有短路  只有一上芯片就坏 坏的时候5V短路  3V5V隔离点PJ402  PJ403一断开了  把5V上管拆下还是不行 芯片已经换了4个了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4-10-19 09:00):
芯片上好后  3V5V不短   一通电5V短啦  拆掉芯片3V5V对地不短   声明一下芯片图纸上ISL6237可是实物是RT8206b 原厂本来上的是RT8206B

补充内容 (2014-10-21 15:01):
此机修复  换了8206b+3V5V上下管+电容

网友A:
芯片上好后测测上下管阻值是否正常,到芯片是否断线。你的不是ISL6237,有些不能代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MOS管的G极断路了?

网友:
记得这个板子待机芯片板子用料是8206 图纸是 6237

首先确认你的芯片没有问题
之后查下 外围 重点在PWM部分

网友:
     上好芯片后 断开3v5v测一下再试试

网友C:
查下待机芯片周围的反馈电路。

网友D:
把5V上管拆下还是短路?应是下管导通吧!看看下管G极到芯片是否有断线。建议更换芯片的同时连上、下MOS管一起换掉。

网友:
拆了芯片,还要打值,看那里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5V上管拆下还是短路?应是下管导通吧!看看下管G极到芯片是否有断线。建议更换芯片的同时连上、下MOS管一 ...

换之前还是打一次值吧,可能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待机芯片周围的反馈电路。

反馈应该不会烧芯片,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E:
1.检查有没有掉件
2.把供电脚,基准电压脚,线性电压脚的电容换掉。
3.看焊盘是否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好后测测上下管阻值是否正常,到芯片是否断线。你的不是ISL6237,有些不能代换。

芯片上好后  3V5V不短   一通电5V短啦  拆掉芯片3V5V对地不短   声明一下芯片图纸上ISL6237可是实物是RT8206b 原厂本来上的是RT8206B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检查有没有掉件
2.把供电脚,基准电压脚,线性电压脚的电容换掉。
3.看焊盘是否有虚焊

1没有掉件
2就是不换也不会造成烧芯片吧
3没有虚焊

网友:
反馈开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MOS管的G极断路了?

G级断路会烧芯片????

网友F:
没上下管或者下管坏了是会烧芯片的。但是应该不至于把5v烧短路,我的意见是,3 5v上管不上,下管全换。后继先断开。先保证芯片不会被烧。你先试试。修好了记得告诉大家,有好东西要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上下管或者下管坏了是会烧芯片的。但是应该不至于把5v烧短路,我的意见是,3 5v上管不上,下管 ...

芯片发货中   订了10个  他丫的我就不相信能不好他 3V5V下管没有短路G D S 也是好的   3V5v隔离点断开过了   修好会发布的 记得顶起啊

网友:
后继电容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MOS管的G极断路了?

看来楼主还是新手,到基地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