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帮助识别下元器件

楼主(2014-10-18):
老师们,请问下老师们,下面图中的元器件上只有标着LF字样,是什么元器件,我测试了下好像是三极管,我用红表笔放在一个脚上有两次二极体值(589和612),可当红表笔和黑表笔调换测量时,有一个二极体值(612和无穷大1)。其他都是无穷大了,如果是三极管应该是两组体值的,不知道这个管子有问题还是其他元器件,也不知道这个可以用什么元器件来代换,请老师们帮助下,谢谢。

网友A:
LF见到的好像都是三极管了,你从那里拆下来的,找张电路图看看

网友:
npn 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F见到的好像都是三极管了,你从那里拆下来的,找张电路图看看

没有图纸,我觉得也是三极管,或许是三极管顺坏了,出现3次体值

网友:
共模电感!你这个LF是不是你那图片的标志?

网友:
     好像是坏的吧

网友C:
你那图片是三极管

网友:
如果是三极管是坏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用一样的芯片来换掉试下,可这么都买不到,去问了淘宝也没有,不知道什么样的可以代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图片是三极管

元器件跟图片差不多,拍下来很模糊,只有找了一张差不多的图片来请老师们告诉下了,只不过我这个三极管上只有标志着LF,其它什么都没有。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出现三次数值就不对了

网友E:
用Q表示是MOS管和三极管。查图纸最准

网友F:
在哪里拆下来的就去其他板子哪里找!再看看这板子其他地方还有一样的没有测测呗!

网友G:
。。。。。你就不能带换来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我觉得也是三极管,或许是三极管顺坏了,出现3次体值

换一个差不多了

网友H:
可能是这样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这样的三极管。

带内阻的三极管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出现三次数值就不对了

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去其他地方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Q表示是MOS管和三极管。查图纸最准

前提是没图纸啊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里拆下来的就去其他板子哪里找!再看看这板子其他地方还有一样的没有测测呗!

明天去找找看,希望可以找到,可今天去淘宝看了,说没有这样的管子,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就不能带换来试试么

不知道什么管子可以代换,一样的没有。

网友:
你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