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指点下该怎么学习修硬盘。

楼主(2014-10-18):
想学数据恢复很久了,可是不知道都买什么设备,在论坛看到有PC3000 还有PC3000盗版的 udma 效率源。这些设备不能都买了吧 有能告诉买什么设备好点吗? 价格是多少?设备都能修什么故障的硬盘。 请大虾给点指引。
数据恢复

网友:
这个问罗工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新手最好去专业学校培训一下,因为就算把这些设备都摆到你面前,估计你也不会用

网友:
建议先学习下 给你个PC3K你能看懂/??? 效率源不好玩 建议不要用

网友:
直接咨询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