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T43暗屏(无废话快速版)!!!!!!

楼主(2014-10-18):
一台T43暗屏!
先易后难,先上后下——拆屏,检查是否是灯管或高压条问题,
经测试,排除。

拆机——只拆C面即可(即键盘+触摸板+屏幕正下方的U型面板),
测量给屏幕供电的16V电压转换场管(此场管6脚,左边四脚为D输入16V主供电,右上一脚为S输出16V,右下一脚为G控制脚),不插屏幕线经测试,GDS三脚均有16V电压;插上屏幕线暗屏,测试D为16V,S为1.8V,G为2.2V,旁边连接的一个电容,以及屏幕上边插高压条的主供电针脚(看高压条上有连接保险的就是屏幕主供电)也为1.8V……

由此,短接此场管的DS,给它强制输出16V给屏幕的主供电。
通电,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效率啊!楼主牛x

网友A:
改后开机瞬间不白屏吗?

网友B:
同样是3楼的问题,开机瞬间不白屏吗?

网友:
楼主对此很是熟悉,经验很丰富的说,是完美得改装吗?

网友:
跟我一样喜欢偷懒啊,

网友:
楼主厉害,就是会像他们说的白屏吗?

网友C:
开机瞬间。。高压板。。只有供电。。没有开启。。应该不会白屏的。

网友D:
学习了,应该就是这管子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后开机瞬间不白屏吗?

测试没发现你说的症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瞬间。。高压板。。只有供电。。没有开启。。应该不会白屏的。

正解,测试没有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应该就是这管子坏了吧!

是的,此管带不动输入的电压了,把电压直接跳过去

网友:
简单明了速度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3楼的问题,开机瞬间不白屏吗?

改背光开启信号才会白屏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样的管子啊,GDS全是16V?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秒杀,佩服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吧,我修过的还有旁边的F保险也烧掉了

网友:
GDS全是1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背光开启信号才会白屏的。

哦对,我错了,这个只是一个稳压器

网友:
又给秒了 楼主厉害

网友:
感觉还会烧 的

网友:
好久没见过这种机器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那个芯片什么左右,那里多少V的电记得太清楚了,佩服!

网友:
这钱挣的轻松啊

网友:
偷懒有时候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教训啊

网友:
为什么装了屏线就没有电呢?有没有查是谁拉低的呢

网友(2018-12-22):
这才叫真正的秒杀,佩服,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