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用不了,总是报错

楼主(2014-10-18):
我用的b75的板子,bios改为集显显示,插上gt630的显卡,用mats工具测试总是失败,英文的大概意思是memory cycle 关闭之类的。如果有用这款软件成功测试内存的高手,麻烦教我下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听说过批处理吗? 楼主的使用方法 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批处理吗? 楼主的使用方法 很有创意

我看的教程里说的是用dos环境下测试,我修的显卡一般都不会亮的,都没法进系统,更不能批处理了

网友B:
主板太新了吧,我都是用p43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新的主板可以是不能支持这低版本的内存测试软件吧。。

网友C:
我自己用G31的板测,怎么每次都成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用G31的板测,怎么每次都成功呢

怎么改的,说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太新了吧,我都是用p43

原来测试内存软件还不能用新式主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