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p40

楼主(2014-10-18):
今天接了一台CQ40进系统掉电,散热正常,这是同行的机器南北桥 显卡干过,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CQ40掉电是通病了,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直接把割断就OK

网友:
CQ40掉电是通病了,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直接把割断就OK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Q40掉电是通病了,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直接把割断就OK

还有这个通病呢?还真没遇到过,要是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通病呢?还真没遇到过,要是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做了。

不过贴主的进系统掉电不一定是这样的问题哦,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干过,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贴主仔细查下看吧

网友:
显卡坏了 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贴主的进系统掉电不一定是这样的问题哦,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干过,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贴主仔细 ...

有时候开机 马上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