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供电复位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4-10-18):
同行直接搬到店里一台主机,当时我在外面忙他就跟店里交代了下就放店里了,说是主板问题,忙完回来,先通电按了下开关键无反应,看了下是华硕m4n68t-M的主板,测试电源没有问题,直接拆板,裸板点,尼玛可以触发呀,难道是机箱开关的问题?插诊断卡一看不跑码,复位灯闪下就灭,测了下复位正常的,换了一个两位的诊断卡,跑F0,测全板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先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下BIOS再说,刷完BIOS症状一样,都说华硕的通病 就是822排阻,刷BIOS时看下BIOS座下面刚好有一个822排阻,用万用表通电测了下电压,一端3.3V另一端1.05V不管了,直接拆了一个换上,再次通电,开机跑码,别高兴的太早,码跑到D3-EE不动了,内存报警,换了几根内存还是一样,难道是我官网下的BIOS有问题?刷回以前的备份的BIOS还是一样的跑EE报警,挨个测内存的VDD=1.47v,VTT=0.76,系统总线3.34V,测VDDSPD电压为0.12V不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是3.3V的,不管了,直接飞一根线到电源接口的3.3V,再次通电跑码过内存滴的一声华硕LOG出来了,亮机,此机修复,尼玛,一个机子同时出现两种通病 ,BIOS座下面的822排阻,一个就是VDDSPD可能是断线也可能是线路不良,反正我也没那精力跑线直接借的电,看来现在的华硕的主板真心做的不怎么样呀

网友:
华硕EE 一般都SPD问题,

网友:
华硕的通病 就是822排阻!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本来就毛病多

网友:
为什么上次我有一台机器也是BIOS电压低,换了还一样不行

网友:
学习了,记住了华硕EE 一般都SPD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