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不开机

楼主(2014-10-1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E430的机器,不开机上电电流0.53掉电在上电到1.2左右就不动了,拔掉内存也一样。量各个电压未发现异常,CPURST正常,重刷了BIOS现象依旧。求大神指点!!!
不开机
cpu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波波,看看跑码了没有?

网友:
拔掉内存也一样,表明内存根本没参与开机。

网友:
1.05vs/VCCP的阻抗只有18欧正常吗?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一个南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