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57H-AM主板不跑码 维修

楼主(2014-10-18):
ACER 小主机的主板,主板上的型号是H57H-AM   不跑码,几天前的板子,当时想刷BIOS,结果论坛,淘宝都没找到这个版号的BIOS,今晚上没事拿出来再看看吧,
能触发,因为没跑马卡,按照板上的蜂鸣器没响,应该是没跑了,测CPU  ,内存,总线,复位,电压都正常,也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板上所有的三端稳压器,MOS管都测了,都有正常的电压,看来还是要找BIOS,顺手就测了一下bios的电压,才2V,四个有电压的脚都是2V,不正常啊,BIOS拆了,还是一样,没图,跑线吧,一路进桥了,顺另一路找到个保险,量了下500的阻值了,拆掉,找个0欧电阻换上,开机,蜂鸣器滴滴的声音真好听,接屏,亮机,

网友A:
哟西,LZ提醒到我了     我又忘了测BIOS供电了

网友B:
BIOS供电确实没想到!

网友:
维修真的需要很细心。

网友C:
是那个保险阻值变大引起的供电偏低,导致不跑码的对不

网友D:
看来真像饼哥说的,修不跑码的机器还真要找完整板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保险阻值变大引起的供电偏低,导致不跑码的对不

BIOS的供电为3.3V,那保险阻值变大了最明显就是BIOS供电不够,它不工作了

网友:
挺细心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供电确实没想到!

因为我之前遇到几次都是BIOS供电不足的,所以现在养成了习惯,量供电的时候顺手量一下

网友:
有学到一招

网友E:
问下楼主:是不是测BIOS的1、3、5脚的电压 都为3.3V 说明BIOS供电正常吗?

网友:
修不跑码的机器还真要找完整板的供电,整板的供电是不是包括所有IC供电和MOS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哟西,LZ提醒到我了     我又忘了测BIOS供电了

BIOS的电压在那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真像饼哥说的,修不跑码的机器还真要找完整板的供电

完整板的供电都有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的电压在那测量

好像是8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是不是测BIOS的1、3、5脚的电压 都为3.3V 说明BIOS供电正常吗?

我主要测得是8脚主供电和7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