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触发没3 5V

楼主(2014-10-18):
经测量   16脚:19V       13脚:3V        8脚:3.3V        17脚:5V      1跟6脚各0.8V     9脚:3V     22脚:5v        18脚:0.5v        10脚:0.5v      12。21.19脚都是0v      这些条件正常吗为什么不会产生3 5v

网友:
我也疑惑   难道是PGOOD?

网友A:
电感对地值怎么样,芯片换过了吗。  4脚电压2V左右 测量下。

网友:
开关1,2信号不正常吧,才0.6V,应该搞点评才对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18脚ENC为PWM 3V 5V   的开启脚 有3D3V_AUX_KBC上拉, ec满足供电时钟复位 且读取bios后开漏输出的,正常3v ,你测的0.5,是不正常的。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找 ec条件即可修复!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换下待机芯片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EC条件没有满足,好好查查EC本身,或EC周边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工作的   19有了主供电  在出基准啊     在查下线性电压  俩两个EN

网友:
18PIN EN,由EC发出。

网友D:
1脚与6脚呢?电压这么低不正常吧

网友:
这机有通病。刷下BIOS看下

网友:
用楼上说的刷个BIOS看情况。别的先不要动。。。别动不动就换芯片 。如果是双BIOS的就找EC边上的刷EC程序试试

网友:
1 2 9脚不正常

网友:
两个开启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地值怎么样,芯片换过了吗。  4脚电压2V左右 测量下。

电感对地阻值160芯片也换过了,不过待机电压0.04正常不

网友E:
这种问题都修不好的话,送张板给他、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明显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

待机0.04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待机芯片试试吧

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EC的BIOS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与6脚呢?电压这么低不正常吧

正常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都修不好的话,送张板给他、

新手这方面都是自学的没经验,桥工一个

网友:
刷bios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