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失灵!!!

楼主(2014-10-18):
今天早上刚刚去档口、就来了位客户!说是电脑有问题、我拿上之后开机正常、然后客户说、声音加不上去、加上去就自己自动慢慢的掉下来、就像连键一般一样、我心想这还用问、肯定是键盘挂了、我拆下键盘、拿了我们的键盘试、爹的!一个鸟样、然后想是系统问题、直接PE、一个样、拆机、打键盘和EC的链接的对地阻值、正常、几乎都差不多。加焊IO、一个鸟样!然后想着、什么问题呢?没思路了、各位大神!帮小弟看下。感谢!

网友:
图片 就是这样的过程

网友:
没见你换过鼠标试?

网友A:
没把触摸板和键盘都拔掉?外接USB试试?

网友B:
先软后硬,你声卡驱动重装了没有

网友C:
直接裸板试下看会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裸板试下看会不会掉

试过了  一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你声卡驱动重装了没有

说了 进pe也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把触摸板和键盘都拔掉?外接USB试试?

拆成裸版了  问题依旧  声卡好烫  拆了之后 问题依然存在   焦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成裸版了  问题依旧  声卡好烫  拆了之后 问题依然存在   焦急的啊

声卡好烫的话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换块EC试试

网友:
查声卡供电

网友:
换掉声卡吧

网友:
已经换了   ok  问题解决  感谢大家

网友:
已经换了   ok  问题解决  感谢大家  !!!!是IO 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