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35 不认独显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最近遇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THINK E535 AMD 独显的 也就是刚刚过一年保的机子 有的不认独显 有的独显驱动打不上 有的显卡驱动打上 就停在W7 的菊花那里 怎么都进不了 问熟悉的商家 说 是通病 手里十块板子 一样的问题 无解  THINK E系列还是真是神机 从E420 的待机芯片开始 E430的程序IO 到E535的显卡驱动

网友:
AMD的就加焊。

网友A:
我这面手里也有一个,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4838-1-1.html这个帖子也无果,最后只好把BIOS里面的独显禁用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
好的概率不高哦

网友:
经典的分析

网友B:
看你怎么加焊了 AMD加焊好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加焊了 AMD加焊好的几率很高

我手里这个开独显之后系统卡死在win7启动,关了独显一切正常,是显卡虚焊了么?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也不少了,有的做完显卡好的,大部分是不行的,只能禁用了独显解决。但是有一个我一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的机器,居然有人能装上了驱动。能正常使用。后来客户又来让我给他装一遍系统。还是怎么装都进不去。哭死了

网友C:
装个驱动还有更好的方法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修过一个E40,也是独显驱动装不上,换显卡好的,,,那显卡100多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AMD 的芯片就焊吧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本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面手里也有一个,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4838-1-1.html这个帖子也无果,最后只好把BI ...

进水的机子 断线 坏转换芯片 好理解 一般情况下短信的不多吧 不过实在没有思路的时候 还是得量下周围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驱动还有更好的方法么?求大神解答。

E驱动扫 搞定了几台 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搞不定的驱动

网友(2014-11-21):
这个机器这中问题是不是修不好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在手上,认不到独显,而且打开独显集显驱动出感叹号

网友:
换显卡片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