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部海尔T68D,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18):
帮朋友修一台T68D,最开始只是屏幕灯管断线,帮他换了LED,他嫌太亮,就帮他调了一下DM电压,不小心把LED 屏幕调节信号线跟电源线正极碰到一起,导致关机,,开机无反应.
去淘宝花了6元买了颗IT8512E换上去,能开机,但闪了电源跟其他信号指示灯后就断电,想问这还会导致哪些地方坏??

网友A:
应还有短路的!LED驱动及屏供电部分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还有短路的!LED驱动及屏供电部分重点。

LED供电拆除了,还是一样,主板上是 直接给电到驱动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