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43M主板,能上电但是A14脚没电

楼主(2014-10-19):
如题,这个板子,插电就自动上电,转一会儿就停了,过一会儿又开始转。用开关可以关机,便是诊断卡3.3V灯不亮,这个3.3V是从一个4502出来的,但是控制4502的P管的一个小管的电路跑不出来,少一个高电平,谁有图纸分享一下,谢谢了。有谁遇到说一下!

网友:
这个没图纸还真难修,或者查一下4502这个的PDF文档,然后再跑线

网友:
没内存供电也是这个症状,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我的吧内存供电修出来主板好了

网友:
我也急需这个图纸 楼主要是找到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线跑出来了,不IO控制的,可能得换IO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  长见识了

网友:
IO换了也不行,86脚始终发出高电平,不知道是哪控制的,还有CMOS跳线上开关机都没有电压

网友:
打南桥阻值没有,,没有待机电压 IO换了 也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