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530k+无法打印

楼主(2014-10-19):
能自检.已回复出厂设置
但是无法打印.打印测试页.显示正在打印.
但是打印机无任何反应
更换电脑.更换驱动.无果
电源板驱动板上目测无明显损坏元件
对打印机维修不在行...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USB线更换过..无果

网友A:
能进纸吗,能自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纸吗,能自检吗?

能进纸.能自检
ASCII自检
中文自检.都可以..

网友C:
面板上有没有联机键?有的话要按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有没有联机键?有的话要按一下的

已联机....

网友:
主板usb接口打值,或查到主控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原因,可能是接口板问题,或者是端口选择错误。
按以下顺序排除试试
                     ,到控制面板把打印机驱动卸载掉
                      ,再把打印机开机,链接USB连接线,并插入电脑USB 接口,查看电脑有无提示发现新硬件
                      ,有提示说明接口无问题,端口没选对,或驱动问题等,,
                     ,无提示说明接口板坏,更换接口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进纸.能自检
ASCII自检
中文自检.都可以..

要是连电脑会发现打印机,有可能主芯片坏了,考虑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连电脑会发现打印机,有可能主芯片坏了,考虑换主板吧!

恩.主板在路上了..主要是不太肯定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打即机,问题不进纸,

网友:
选过端口没   端口没选对也会打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打即机,问题不进纸,

不进纸 看看是不是进纸感应器坏了。

网友:
前面 不能进纸,转动一下到后面,进下纸,再转到前面来 ,前面就可以进纸打印了。不知道 什么原因。前面不能进纸那个,走纸电机好像转不动的样子,滴滴的响了下,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