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5独显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4-10-19):
手上有一台N4010,能前修过CPU供电芯片,其它地方无修也无进水腐蚀,有时显示有时不显,不插内存时,有两声报警,装上后有时能亮不亮时电流1.35左右,换过内存,CPU还是一样,以为是显卡问题,显卡芯片是216-0772000,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芯片还是一样有时亮有时不亮,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问题,支个招

网友:
修过CPU供电芯片?建议你还是往之方面查一下,可能是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电压不稳定,围着CPU测一下电压吧

网友A:
要换也是换北桥的啊

网友:
+PCIE_PVDD,可以看看这个信号,看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B:
不亮时示波器测一下跑哪里了啊

网友:
在查下CPU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时示波器测一下跑哪里了啊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也是换北桥的啊

I5的哪有北桥

网友:
CPU供电查过了正常,集显供电也正常

网友:
也有台DELL N4110  试多次才能开机,头疼

网友:
CPU 供电 查查

网友:
我也一台  最后实在不行换版了

网友:
试试显卡叻。

网友:
此板已修复,南桥问题,手上没有HM57,直接用HM55换上去,测机正常

网友:
因改是集成显卡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刷刷BIOS试试下

网友:
人家已经查出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查什么北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