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 开机不认盘

楼主(2014-10-19):
希捷500g 开机不认盘,电机运转,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希捷硬盘通病了。固件出错。我也有个500G的。这种情况。用指线进F3都进不了。12代的盘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我也知道希捷500G的硬盘都有这种问题,那怎么办呢?换电源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