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检测不到内存

楼主(2014-10-19):
技嘉 p31-ds3lp  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都跑c1不过,内存,桥,cpu时钟电压都正常,是没检测到内存吗?

网友A:
测试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SPD 系统管理总线 等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话 接下来应该跟北桥有关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插上内存查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基准供电,SPD供电,对地打值,内存的系统管理电压,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SPD 系统管理总线 等是否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话 接下来应该跟北桥有关

哦,俺是小白,也没有BGA焊台  用风枪弄下北桥试试

网友:
哦,没有bga焊台啊

网友:
技嘉C1先刷BIOS

网友:
SPD供电看看吧,不行在清洗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B:
用风枪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还有不要上 单核的U. 有时U选的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这样来的更实在,客户也不会说太多,不要太过于以修为主

网友:
很多主板要插上负载再试 才能得到标准的电压

网友:
测一下那3个3.3V的电压有没有用假负载测,如果有,就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果断刷个BIOS ,    切记,有的南桥问题也会诊断卡跑CI   大爷的,上次就遇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让客户换:板吧

会修还不如会换,修板累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修还不如会换,修板累个半死

同感

网友:
量测内存槽上基本的信号没有问题,就刷个BIOS,不好就查查这个芯片工作是否正常?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有料,最好是换掉

网友:
有些也可能是电源的

网友:
先清洗一下内存槽,然后测量下SPD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若正常,刷BIOS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