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35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4-10-19):
联想THINKPAD E435显卡驱动打不上  官网下载的和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都试过就是打个叹号  打不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类问题最不好修了 我遇到个华硕的也是打不上显卡驱动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显卡供电也都正常  还是打不上 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官网都试过了,那就只能试BGA了

网友:
那不就是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换显卡,应该是坏了,

网友:
上次修过联想Y470 是缺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