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4-10-19):
为什么我在DOS MHDD想检测硬盘坏道总是认不到硬盘呢?硬盘是好的!试了换几个硬盘都认不到盘。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COMS里设置好硬盘模式就应该OK了

网友A:
要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成低速模式IDE

网友B:
是不是用U般启动PE的那个MHDD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成低速模式IDE

改了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U般启动PE的那个MHDD就可以啊?

要进PE里面吗?

网友:
有时候我也遇到了·就换台电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