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显卡坏了换过显卡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4-10-19):
宏基4560G显卡坏了换过显卡显卡驱动打不上 又 重新换了新显卡还是一样  BIOS刷过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K43T 跟你问题一样 显卡短路 换了显卡后驱动打不上 集显 独显都打不上  愣是没修好 不知道怎么搞  系统安装版的 X86 X64都装过 BIOS刷过 CPU换过 官网驱动打过  都不行 最后退了

网友:
好吧,我能告诉你这是显存造成的吗

网友:
我修过一台驱动打不上,换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把显卡取了用集显把

网友(2014-11-21):
楼主机子修好没有,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这机。

网友:
碰到一个索尼,也是驱动问题,XP进去黑屏,WIN7能进桌面,打开网页,最大化或者什么操作后就先竖着花然后蓝屏就是整个屏幕是蓝的再白屏,过了几秒后,显示正常右下角显示AMD驱动错误还是什么的已恢复。再操作又这样然后干脆直接就一直白着了。。定了个显卡回来看上去如何。

网友:
改集显的应该会更快点

网友:
换显卡就能行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正常没?换显卡有没掉件?显卡坏会引起周边元件损坏?

网友:
有遇见显卡供电线路坏,供电偏低,显卡打不了,换了代用显卡供电芯片,进系统重启,后订回一样型号芯片换上搞定。

网友:
现存问题也会打不上驱动

网友:
没遇到过,感觉是新换的显卡和坏掉的显卡有点差别(出厂不是已批次的),还有就是驱动的兼容性.楼主,解决了说声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显卡驱动装不上,怎么弄不管用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把显卡取掉,也点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