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昨天碰到一个奇怪的显示器-联想22LED的,求思路

楼主(2014-10-19):
显示器刚开始的症状是一直闪白屏,有点像呼吸闪,简单的检查了下,是VGA接口处低9根先DSUB5V线上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换了个好了,看电影测试一个多小时没事,过会没动电脑省电模式 显示器正常黑屏,然后唤醒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又开始呼吸闪了,关闭电脑和显示器重启。一切正常,看来是不能待机,待机唤醒就会出问题,我应该从那里下手?

网友:
电脑不设屏保,用他几个小时看他是用一段是闪还是待机就闪

网友:
这个稳压二板管不能随便换,稳压值不同,换上去出现其它问题,可以先取掉不用试下。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或是电容有损坏的

网友:
二极管要换个! 去掉不行的

网友:
电容不给力了

网友:
稳压二板管换得不对啊。。。。

网友:
具体看你二极管型号,按常数找,常用的5100 5150 5200

网友:
二极管换的不对

网友:
大家都说是二极管,你找找电路图,看看到底是多少的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型号不适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