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开机灰屏 加焊显卡故障一样

楼主(2014-10-19):
联想Y471A开机灰屏 加焊显卡故障一样 订一个显卡换了故障依旧 测屏线电压0.几v 3.3v 1.几v 5v 20v 都有 BIOS也刷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求高手指点
显卡故障

网友:
打下屏线接口几组所有线的阻值有没异常的 说详细点那条线几V啊

网友:
二代的机器码

网友:
换屏看下情况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缺色吗?

网友:
应该还从显卡下手

网友:
看下外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故障描述清楚,试附件了吗,。

网友:
外接呢?显卡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