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升沿不为直角

楼主(2014-10-19):
别的示波器都是直角  调节EXT TRIG     OK

网友:
这都什么帖子啊,什么型号?测什么波?同一信号以前测正常?

宽带不够就不是直角了

网友:
GA1102CAL新买的

网友:
我测的是补偿信号

网友:
安泰信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网友:
调一下补偿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