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换屏后插卡就会闪屏不插卡就好着

楼主(2014-10-19):
小米2S换屏后插卡就会闪屏不插卡就好着 开始以为是屏幕的问题重新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手机重新开关几次就好了  闪屏已解决   这可能是小米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重新开关几次就好了  闪屏已解决   这可能是小米的通病吧

我认为你这台机器存在返修的可能性,我觉得有可能是屏本身或主板背光电路部分存在轻微短路问题

网友:
小米的屏故障好多的。是质量的问题么

网友:
行外人说小米好,,,,行内的人不说话,,埋头修小米而已

网友:
好多人说小米好,但我遇到很多小米出现故障的机器,你要说小米不好,他们还跟你急了,有点无语!

网友:
有这种事?查供电

网友:
小米手机现在还不怎么会修  真的想学习一下呢

网友:
我用的还行的,

网友:
换屏后,老代机

网友(2015-08-19):
那这个小米2S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