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换南桥后冷机要开两次才能开机,到1.2A无显重起断电开机正常。不接硬盘正常

楼主(2014-10-19):
接机时是到0.38掉电无CPU供电,换南桥后冷机要开两次才能开机,到1.2A无显重起自动断电后再开机正常。不接硬盘正常一次开机显示。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A:
还是南桥问题  重新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南桥问题  重新焊下

好了,装上电池就行了,估计是可调电源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