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

楼主(2014-10-19):
主板上的HDMI接口自己从来没有用过,问一下大家用的多吗?怎么用啊?

网友:
基本不用的,要用HDMI接口线和电视机的HDMI接口连接。

网友A:
主要是的我的显示器不支持,要不就HDMI清晰多了

网友:
要显示器支持,或液晶电视也行,就是高清接口,比VGA清很多的

网友:
主要接高清电视看蓝光片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的我的显示器不支持,要不就HDMI清晰多了

HDMI与DVI接口是否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DMI与DVI接口是否一样的

一个是高清,一个是数字怎么可能一样,DVI是要压缩的 HDMI不需要压缩  所以HDIM图像更清晰,质量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高清,一个是数字怎么可能一样,DVI是要压缩的 HDMI不需要压缩  所以HDIM图像更清晰,质量更好

啊,原来如此,从没研究过

网友:
没用过。用DV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原来如此,从没研究过

你帮我加点分,像研究这样辛苦的工作让我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帮我加点分,像研究这样辛苦的工作让我来

怎样给你加分呢?我不知道怎样操作,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给你加分呢?我不知道怎样操作,请指点

点击右下角的 “ 评分 ”  看里面的提示 , 给别人加分是不扣你的分,扣得是系统的分  ,过24小时分就又回来了

网友:
HDMI好,可是这玩意目前用的不是很普及吧

网友:
一般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