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开机认不到U盘设置方法

楼主(2014-10-19):
把这一项关闭掉。。。。。。。。,,开机按F10选择U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快速引导模式吧,之前遇到过该机器的BIOS选项里没这个选项的

网友:
USB关掉了吧,,,,

网友:
现在好多的笔记本修改启动程序都不按以前的套路出牌啦。

网友:
这个是快速启动吧 和U盘启动有关系?!

网友:
我估计你这台机器原装系统应该是  win8             所以要改

网友:
I5装WIN8的。索尼有一台,我BIOS都调不出来啊,求解,什么都点了

网友:
基本上三星除了仁宝代工的都有这个快速启动选项的

网友:
真纠结 稍微有点E文的 看屏幕右边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怎么会影响U盘啊

网友(2016-02-20):
快速引导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