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自动重启,无法用U盘启动

楼主(2014-10-19):
台式机,开机启动到XP标志页面后又“嘀”一声重新启动,一直这样循环中,始终无法进入系统,即使选择“安全模式”、“最后一次正确配置”都无法进入系统。
用U盘启动盘也无法进入PE系统(已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盘),开机后还是直接启动到XP标志面,然后又重新启动。这样我也无法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刷新下U盘PE就好了   经常遇见

网友:
将BIOS恢复默认还不行那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LS说得对……

网友:
我通常是先把硬盘放到好的电脑上测试,正常后,先在好的电脑上装系统试试,ok了,在故障机子上面试,肯定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2014-12-16):
先把硬盘放到好的电脑上测试,正常后,先在好的电脑上装系统试试

网友:
检查IO芯片。

网友:
不断重启 ,U盘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