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主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19):
此主板有时能启动进系统,但没一会就会黑屏或重启。把所有能拔掉的全部拔掉,启动的时候有时停在检测各硬盘接口处,有时停在全部检测完硬件,但还没出现找不到启动盘的地方,上诊断卡,也是出现的代码不确定,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哪个,估计和停的位置有关,有时自动重启,有时启动不起来蜂鸣器滴滴个不停。

网友A:
温度 内存 硬盘这几个可能性

网友B:
乱码刷过BIOS没有?或者BIOS工作条件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 内存 硬盘这几个可能性

温度?温度变化了,可能有器件工作不稳定。内存是集成在上面的,咋测啊。硬盘已经拔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乱码刷过BIOS没有?或者BIOS工作条件有没有异常

显示器不乱码。诊断卡其实那也不能叫乱码,只是机器启动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码显示出来。有6765,9594,c141,9695,2d2c。有时能都能进入系统,应该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不乱码。诊断卡其实那也不能叫乱码,只是机器启动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码显示出来。有6765,959 ...

看代码应该还跟内存有关系,在查下AD线地址线对地值吧,应该是传输或者时钟,估计南桥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代码应该还跟内存有关系,在查下AD线地址线对地值吧,应该是传输或者时钟,估计南桥危险

时钟芯片出来的时钟信号都不知道给谁的,不过量时钟芯片那里有时钟信号,至于内存还不知道在哪个位置量,没图纸

网友:
BIOS,或南桥的原因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如果没有问题那那南桥就,,,,,

网友:
AD线地址线对地值如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