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 死机

楼主(2014-10-19):
  接一台SL500的本本  集成显卡的,开机死logo,放电能进BIOS  但还是进去都死机,裸主板点也是一样的,难道是南桥嘛?

网友:
看看 usb时钟  产考t43通病

网友A:
内存    CPU  还有碰到内存巣问题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是大一些,还有声卡和网卡导致卡LOGO

网友B:
可以考虑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CPU  还有碰到内存巣问题的

除了主板其他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南桥。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死机 卡logo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不知道why

网友(2014-12-08):
楼主看看USB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读卡器芯片 看看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