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短路判断方法

楼主(2014-10-19):
 “松香烟法”:征对小电流漏电,发热极其不明显。这种情况下用手或嘴唇去触碰手机元件均很难感觉出来,尤其当漏电的是电容电感等小元件时,手或唇根本就很难接触到。这时“松香烟法”就可以发挥其妙用了:用936烙铁醮到松香里,这时烙铁上会冒出一股松香烟,将松香烟*近手机主板,松香烟即附着在手机元件上,形成一层白色薄薄的“松香霜”(注意,熏松香烟时不能使用普通烙铁,因为普通烙铁发热太大,松香烟很快就挥发完了,来不及熏到主板上)。你怀疑哪里漏电,你就可以在哪里熏上一层松香霜,若你根本不知该怀疑哪里漏电,你可以将整块手机板一起熏。熏完后,给手机加电,加电时可以从0V开始慢慢上升,如果电流太小,可适当将电压加得高些,但要注意不要太高了,以防将其它元件烧坏。要加电过程中,注意观察手机主板上的元件,若哪个元件漏电了,该元件上的白色的松香霜就会熔化而“原形毕露”—它就是漏电真凶了

网友:
呵呵  看这听高端的方法啊

网友:
听上去这方法不错,,以后有机会使用下。。。

网友:
,,不错的方法,,实用性好不,,,笔记本上应该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
此乃新手神器!大家都懂的!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漏填了

网友:
用助焊剂的有这样就行不通了,有没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方法不错  受教了

网友A:
想法好奇妙,就是有一个问题:正常耗电和漏电,怎么区分。

网友:
这是常用方法,针对微烫电流短路用的

网友:
这方法很多同行都在用,是很实用

网友:
用毛刷刷上薄薄的一层助焊膏就可以了,哪里发热量大,焊膏上的毛刷纹理就会消失

网友:
不错 对我这种新人有帮助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B:
这种方法的重点就是松香烟能否轻松被吸附在原件上

网友:
听起来不错哦   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好奇妙,就是有一个问题:正常耗电和漏电,怎么区分。

你试试这个方法,自然会明白区分

网友:
以前听说过,一直没用,没碰到短路的主要是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民间方法,祖传的吧

网友:
赞一个....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看来很不错,有点像补车胎一样?充气放水里,哪里冒泡就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
以后有机会用一下试试

网友:
很另类的方法,不知所谓的松香霜能坚持多久啊,不要等到元件还没发热就消失了才好

网友: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方法

网友(2014-11-18):
这个真的不错啊

网友:
很方便 使用的方法

网友:
短路的 可以,漏电的难查

网友:
遇上漏电试试看看

网友:
奇妙 的方法

网友:
实用性好 松香烟法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方法不错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会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
助焊剂搞不了,要不然真想实验下

网友:
攒够积分再下载

网友C:
1.感温法

  给手机供电几分钟,然后用手触摸可疑元件,发热不正常的元件即为故障元件。这种方法适合漏电电流不是很大的手机的维修。

  2 经验法

  直接更换功放后故障一般可以排除。这种方法适合手机漏电较大的故障的维修。

  若手机漏电电流很大,即手机加上稳压电源就发生短路或电流上升很快,根据经验,一般为功放短路造成,直接更换功放后故障一般可以排除。这种方法适合手机漏电较大的故障的维修。

  3.断开法

  若用以上两种方法仍不能排除故障,说明手机漏电故障比较隐蔽,根据经验,漏电故障一般发生在手机电池直接供电的电路部分。这些部位主要是:电池滤波电路、电源IC、功放电路、振子电路、振铃电路、备用电池电路、电子开关等(不同的手机,电池直接供电的电路可能不尽相同)。检修时可采取一一断开的方法进行判断。

网友:
   楼主 是大好人   谢谢

网友:
挺好用的..........实在

网友(2014-12-18):
小漏电好像看不出来,试试好几次啊

网友:
今晚第一次烧主板    被朋友调的很多  一下子电源保护了    现在刚换上去的电源芯片貌似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感温法

  给手机供电几分钟,然后用手触摸可疑元件,发热不正常的元件即为故障元件。这种方法适合漏 ...

感谢补充这些方法

网友:
看着好像挺厉害  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以后再也不怕找不到漏电了

网友:
以前听说过,一直没用
,麻烦

网友:
长见识了   不知实用不

网友(2015-02-04):
我的烙铁不行啊,熏不上去

网友:
不方法不错,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么多种方法呢,得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传授方法。

网友:
这得熏多厚一层松香啊。

网友:
好方法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的重点就是松香烟能否轻松被吸附在原件上

可以的,用松香可以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好像哪里也看到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维修技巧。

网友:
说的简单,实际上不太现实

网友(2015-03-07):
有时候用点DIY土方法也是不错的,快捷

网友:
好办法呀,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 维修经验 收藏的 谢分享

网友(2017-09-24):
漏电100MA以上效果明显。以下效果不明显。

网友:
不错 感谢分享不错 感谢分享不错 感谢分享不错 感谢分享不错 感谢分享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松香熔点100度以上 往往难修的一般都是待机漏电的机 这种机子几乎没办法用松香判断 一般只能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