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晚上修好了三块板

楼主(2014-10-19):
(1)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是M2N68。AM的板,两块上电跑EE,取掉内存还是跑EE,问题肯定在内存上,上假负载,量1。8V有,时钟有,238脚无3.3v,对地阻值0,要是直接飞线肯定有问题,还好打阻值了,先观察一下,内存卡槽上238脚和237脚一个金手指连在一块,用刀片刮掉,上假负载还是没电,这下只好从3.3V飞线了,上U,OK,第一块完工,耗时5分钟。(2)故障跟第一块一样,那就先不要测目观内存槽内是不是跟第一块一样,果不奇然,238脚237脚之间像烧糊了,用镊子刮掉,对地不为0,上电OK,所幸这块没飞线。
(3)这一块是P5KPL-AM不上电,测开机端子3.3v正常,RTCRST 2.9V也正常,晶振两端也正常,看了一下IO是83627的,看好像被人动过,认真看下,不会吧,装反了。吹下,重对好脚位吹上加焊,上电还是不行,不会挂了吧,短接开机端子,IO 68脚有跳变,67脚也有跳变,73没跳变,翘起73脚,还是没跳变,南桥挂了吗?本人又不是专业维修的,上等设备不用谈,装IO73脚焊回去,重测一遍吧。当用红表笔测晶振一端,黑表笔接地时,遇外开机了,不会吧,是晶振有问题吗,拆下从别的板取下一个换上一个,这下真的能开机了。真是高兴万分,上U, 上内存,跑马了,可跑到85后不动了,20秒后自动掉电,这下又犯难了,上显示器看有没有显在说,果然有显示,可好像英语提示没办法识别PS口和USB口,拨掉电源对PS口 1和5 和USB口对地打阻值615正常呀,上电量电压没有5V,问题应在这,跑线路跑到一个3针的端子(PS2——USBPW1-4),1-2;+5V     2-3:+5VSB,这地方没跳线帽,应该是搞掉了,从别的板上取一个跳线帽,上电,这回跑到85后不停了,直接回到00

,上显示器测5分钟不掉电,这板就这样解决了。没有上图片,请见谅,话也啰嗦了一点了。

给点分吧,第一次发了那么多

网友A:
已经很专业了,可惜说的步骤简单了,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图片

网友B:
不是专业了,为了学点经验,都是免费给别人修的

网友:
我要是有楼主一半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
技术好,加图说明新手就能看懂更好。谢谢分享。

网友C:
不错,不是什么SPD没有电压就能飞线的。多注意点细节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修的时候没来得急拍照

网友:
我对修主板一知半解,今后多学习看帖,希望提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业了,为了学点经验,都是免费给别人修的

不错啊。。多点修下以后有经验就快了。。。

网友D:
华硕M2N68还有一种就是上电就掉电的,拔小供电就可以上电,cpu上下管没有短路,控制芯片也是好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板不支持U,你换别的U上去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带上图的话就会更好了;

网友E:
把237和238分开了就能飞线上电吗?刮开之后238还是没电,你怎么确定是没出供电,还是有拉低的短路,如果有短路不会扩大故障范围吗?

网友:
楼主也是没有好枪炮,如果有波波第3块就不会转个大圈,不过技术弥补了工具

网友:
全是秒的问题啊,楼主真爽。
啥时候能修到这样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237和238分开了就能飞线上电吗?刮开之后238还是没电,你怎么确定是没出供电,还是有拉低的短路,如果有 ...

他的278和237相连了,所以要分开,测量没电又不短路就可以飞线了。没供电可以测量啊。不是拉低了,这个脚有10左右阻值为正常。应该是断路了。

网友F:
免费修?楼主这是自学成才的吗?

网友:
很强大  一下三

网友:
为了学点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237和238分开了就能飞线上电吗?刮开之后238还是没电,你怎么确定是没出供电,还是有拉低的短路,如果有 ...

我测另外一个好的板,238脚和橙色线是直通的,所以刮开后测238对地无阻值,这信号应该走中间层,而且可以烧断了,所以直接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M2N68还有一种就是上电就掉电的,拔小供电就可以上电,cpu上下管没有短路,控制芯片也是好的,这个问题 ...

这个现象应该是板不支持U,你换别的U上去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的确很神速,为什么我修台板就没那么简单的呢

网友H: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I:
就这技术还不专业??都到了秒杀的境界了!楼主太谦虚了吧!

网友J:
专业学修现在搞一个板子要20分钟以上  让我死了算了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确很神速,为什么我修台板就没那么简单的呢

多修点这会找到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学习了

太伧促了,思路还不够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专业学修现在搞一个板子要20分钟以上  让我死了算了

兄弟20分钟够牛了,照这计算一小时三,在按30块元一个板,够了兄弟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也清晰!

网友K:
那楼主的专业是搞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M2N68还有一种就是上电就掉电的,拔小供电就可以上电,cpu上下管没有短路,控制芯片也是好的,这个问题 ...

pg信号不持续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楼主的专业是搞什么呢?

打厂工的楼主

网友:
第三块板子修的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修板比较细心,功底也比较深厚。

网友:
找着病根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网友L:
楼主免费修啊,你可真是活雷锋啊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    今晚有小赚一笔

网友:
楼主很专业了,如果能配上图的话这个帖子就更棒了

网友:
第一块主板没spd电压我也是直接飞线

网友M:
楼主生意好呀,我这里淡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M2N68还有一种就是上电就掉电的,拔小供电就可以上电,cpu上下管没有短路,控制芯片也是好的,这个问题 ...

又学了好经验下次遇到这种故障就会修了

网友N:
就是免费不好,能收点钱就不错了

网友:
遇到简单问题真好

网友:
学习了,增加思路!!!

网友:
不佩服都不行呀

网友O:
果不其然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  楼主技术不错 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谦虚  思路很清晰

网友P:
       一般都不休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生意好呀,我这里淡得要死

免费修的,为了学点经验,白天上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免费修啊,你可真是活雷锋啊

先学点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果不其然  应该是这样写的吧  楼主技术不错 让我长见识了

看看我语文功夫不够好就是就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都不休台式机

先学好台式在学笔记本了

网友Q:
你那个华硕P5KPL-AM SE估计还要找你的。华硕的主板基本没修到过晶振坏的,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那个华硕P5KPL-AM SE估计还要找你的。华硕的主板基本没修到过晶振坏的,还是桥的问题。

测试几十分钟,拿回去给老乡了, 不知道怎么样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专业了,可惜说的步骤简单了,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图片

一下次一定带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免费修?楼主这是自学成才的吗?

东方维修培训过的,只是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这技术还不专业??都到了秒杀的境界了!楼主太谦虚了吧!

吓猫碰死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是免费不好,能收点钱就不错了

先学学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技术很不错

相互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是什么SPD没有电压就能飞线的。多注意点细节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I:
楼主看的出来也是个军事迷呀
!!!这头像好像是深圳明斯克航母上拍的吧!!!那么大一颗鱼雷!!

网友:
思路很好,经验吗?感觉已经专业,LZ太谦虚了吧

网友:
思路真是明晰,楼主智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的出来也是个军事迷呀
!!!这头像好像是深圳明斯克航母上拍的吧!!!那么大一颗鱼雷!!

对呀,上去两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另外一个好的板,238脚和橙色线是直通的,所以刮开后测238对地无阻值,这信号应该走中间层,而且可以 ...

这种方法可以借鉴的,237和238相连一般是这两个引脚阻值同时都对地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一晚上能修3块,技术算不错的了。

网友:
技术不错!求报大腿啊

网友:
不错不错 ··看看顺便带走积分!

网友:
不专业能修这么快,也是人才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还有运气好赞一个。

网友:
太强悍了 要是楼主能发点图片、确切告诉我们坏零件的具体位置就更 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会比较好些

网友:
初学者积累经验很重要!

网友S:
现在那里有 免费干活的好事啊 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交个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那里有 免费干活的好事啊 楼主

呵呵,相当实习轼

网友T:
多学多练、上手容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多学多练、上手容易修

讲得对,熟能生巧

网友:
修主板主要就是交流互相分享经验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没看之前先抢个座,看爽了再加分

网友:
经验加细心厉害.华硕好多不跑码是电池没电

网友:
你修板子也太轻松了啊

网友:
很好的教材

网友:
路过看 了一下,还不错啊 ,很给力啊

网友:
挺专业的吗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飞线以后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呢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不像是业余爱好者,应该是个高手

网友:
晚上也加班,楼主的生意好呀。咱这一般晚上都没有事呀

网友:
测IO触发条件的时候如果南桥没有反馈,一定要看晶振,很多都是晶振有问题,而不是南桥坏。以前上过几次当。。。

网友:
又学到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