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4-10-19):
  联想X201I不能装系统,CPU I5-460M ,XP WIN7系统都换过不行,装XP就报错 装WIN7就重启,硬盘 内存都换过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那位高手修过这问题的啊!在线等你的回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问题 其他的不会引起这个原因

  你修过这问题吗?这个板子是单桥的,桥灌了黑胶的有风险哦

网友:
光盘装还是U盘装啊?BIOS设置了没有,GHOST 版的还是原版的……

网友B:
裸板只接硬盘装试试。
外设,包括显卡有问题也会有此类现象

网友:
光说不能装系统,也没说清楚安装到哪个阶段出现什么状况,帮不到你额

网友:
就是 说的不详细   不好帮你解决。

网友C:
最简单的系统测试下看看,还不行 一体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系统测试下看看,还不行 一体桥的可能性大

纯净版的系统也试过,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只接硬盘装试试。
外设,包括显卡有问题也会有此类现象

裸板子装系统也是一样,不行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都换过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