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才是王道--G550不触发绝杀

楼主(2014-10-19):
    昨天接同行送机G550一台,故障为不触发。插可调电源待机0.014,感觉还算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拆机 打全板电感无明显短路,待机3V 5V正常。按正常流程走:先查EC待机几大工作条件:供电+EC_AVCC 3.3V正常,晶振有波形,复位EC_RST# 3.3V正常,休眠开关LID_SW#3.3V也正常 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0.175不正常!立刻追查来到了LM393,测其工作条件如图所示 判断损坏找到料板拆了一个更换 再通电待机变为0.010,测LM393第一脚已经可以测到3.3V高电平的ACIN和PACIN,按开关触发接屏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一般很少坏的 楼主真是好技术

偏偏让我赶上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这故障我修过,跟你的一模一样,搞定

网友B:
是不是不过保护隔离,因为比较器坏?

网友C:
呵呵  还是耍梦幻的 啊

网友:
=.=  1脚输出3.3么?我一直以为是3.92V来着=。=害羞,看来我要去复习下理论了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嘛,我也在迅维网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E:
这个电流能摸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过保护隔离,因为比较器坏?

应该是过了 3V 5V 都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还是耍梦幻的 啊

兄弟也你玩吗  我在钓鱼岛玩

网友:
还得佩服  lz的时间真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流能摸出来吧

没有摸 兄弟名字真个性

网友F:
理论还是不够好:
1、LM393是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器;
2、LM393的工作原理:当+>-时,输出高阻态,由外部上拉为高电平,比较器本身不会输出高电平。当+<-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还是不够好:
1、LM393是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器;
2、LM393的工作原理:当+>-时,输出高阻态,由外 ...

呵呵,多谢维修大佬指点 我只知道正大于负后面那一脚就要测到搞电平   我没去实地学习 只是看资料学习的 不好意思

网友G:
待机电压高了那么多 不正常

网友H:
黄总莅临指导  鼓掌

网友I:
0.14  还算正常啊  、、

网友:
分析够好的了,让我在触发电路长了进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0.14  还算正常啊  、、

0.014错了  是我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待机电压高了那么多 不正常

待机是0.014我编写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待机正常 最后393坏掉,还是很少见的一例

网友:
楼主自学成材啊,时序分析的不错

网友A:
比较器一般很少坏的 楼主真是好技术

网友:
干得漂亮 学习榜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黄总莅临指导  鼓掌

是迅维的教授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迅维的教授吗?还是?

老师
。。。。。。。。。

网友:
高手啊,分析得那么清楚

网友:
没有专业学习过 能修这样很不错 虽然描述有点错误 不过瑕不掩瑜 希望以后打发帖 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有很多理论知识嘛!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
393坏的好几个板子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还是耍梦幻的 啊

以前玩大话西游 也是钓鱼岛  哈哈

网友:
理论只是一部分

网友K:
这是个什么门电路呀,没看懂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是HP 4321.不过是没有待机的。是主板上AC检测脚断线,导致ACIN为低。保护隔离不通

网友:
这款机毛病挺多的

网友:
技术过硬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个什么门电路呀,没看懂

这个是比较器 19V分压和RTC3.3V比较 输出高就是检测到了适配器

网友:
修好为目地,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不算复杂的故障,按正常程序都能搞定。

网友:
厉害啊,看人家修机子思路就是那么清晰,到自己修机子总是那么难呢

网友:
看来楼主的理论很好啊,电路图也分析得不错,支持一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比较不错 喜欢秒杀的感觉,仁宝的我感觉也是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