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13R 触发后+3VS5和+5VS5电压偏低

楼主(2014-10-19):
HP G4   13R 触发后+3VS5和+5VS5电压偏低     电压分别2.1V   4V     触发后是PG是0.03   没触发时是0
求分析   待机bts正常     触发后BTS电压分别是6.9   8.8

网友A:
1、自举升压不正常,
2、上下管导通不良
以上可以用示器很直观的看出来。

网友:
关键收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
换有就是后级 是不是短路了 都有可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自举升压不正常,
2、上下管导通不良
以上可以用示器很直观的看出来。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5VS5或+3VS5后续电路出现的问题呢       主要手上没有示波器    有点怀疑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后面 轻微短路 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5VS5或+3VS5后续电路出现的问题呢       主要手上没有示波器    有点怀疑电容漏电

后级有短路的话芯片会直接保护,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