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维修这么多本本,刷新bios的话,资料网上找?

楼主(2014-10-19):
官网下载的,格式为bin的bios资料可以直接烧录到bios芯片中么?

网友A:
要用编程器,直接上BIOS倒是没试过,那般都是下BIOS然后上编程器搞的,就是BIN后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编程器,直接上BIOS倒是没试过,那般都是下BIOS然后上编程器搞的,就是BIN后缀

官网下载的升级BIOS程序就是bin后缀的哦。不造这个用编程器烧录到BIOS芯片可用不。。

网友:
BIOS文件一般两种格式,BIN  ROM

网友:
还是要看大小的哦

网友:
看大小对的上的,就可以用编程序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C:
官网下载的部分需要分离后才可以刷
首先要看容量和格式  目前好多机器官方不提供BIOS 如Lenovo
需要刷 可以在咱们论坛下载对应的

网友:
笔记本的BIOS,直接下载下来用编程器一般刷进去也没有,论坛下载吧

网友:
只要有编程器就可以备份或刷新BIOS!

网友:
用烧录器 直接烧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的部分需要分离后才可以刷
首先要看容量和格式  目前好多机器官方不提供BIOS 如Lenovo
需要刷  ...

嗯嗯嗯,学习了,目前我是一个公司从事维修,他们都有各类资源嘛,后续想如果今后出去单干的话,这些资源确实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升级BIOS程序就是bin后缀的哦。不造这个用编程器烧录到BIOS芯片可用不。。

所以你要自己先备份啊,还有你要会烙铁,别刷了BIOS不能开机就残了

网友:
我这有大量的各种机器BIOS,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