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10-19):
主板问题是不开机。 我想问下  如果说南桥有RSMRST这个3.3V的信号,但是IO上没有这个信号(把这个脚挑开,RSMRST3.3V不是IO给的)那IO到南桥的3.3V-0-3.3V这个信号能送到南桥吗 ?还是IO要检测RSMRST这个信号才发送?  为什么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只要把IO装上去,这个信号就会3.3V被拉低到0V,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我的IO有问题,所以我换了3个IO还是这样,后来我才测到是RSMRST线路上的电阻短路了, 把我的3个新IO全干掉了,现在又没新的了。就是想问下,把那个脚跳开IO还可以发送信号到南桥吗? 3个IO  30块了,还没算运费啊。这次得,怎一个亏字了得?! 主要是现在没心情去测试了,不然我就直接去测试了,关键是现在3个IO全坏了,挑开也不一定有用,如果挑开也可以的话  我就再定3个回来,盆友们,你们的用处到了。。帮帮我吧,修的真累

网友A:
RSMRST 只是受控于IO把他挑起没问题,前提是要加一个合适的延时电容

网友B:
去掉IO,RSMRST#的高电平不是IO发出的吗?如果应该是IO发出那这时的高电平就有问题了?还有焊上IO的时候,RSMRST#对地是多少?IO有没有短路?不要急于上电烧毁IO。

网友C:
南桥没有收到RSMRST这个3.3V的信号是不会配合IO开机的。

网友:
有些受控IO,有些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D:
待机条件没满足,IO是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的,所以为低电平,不是3.3  去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SMRST 只是受控于IO把他挑起没问题,前提是要加一个合适的延时电容

没用的, 我把那个脚挑起来了,还是没用, 看来要换新的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用的, 我把那个脚挑起来了,还是没用, 看来要换新的了 。

撬起io  85 脚要加延时电容的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IO,RSMRST#的高电平不是IO发出的吗?如果应该是IO发出那这时的高电平就有问题了?还有焊上IO的时候,R ...

应该不是IO发出来的,我把IO拆下来,3.3V就出来了,上IO就0V,之前是有个小电阻短路了,我以为是IO 坏了,所以换了3个,估计是我的IO全部都被烧 掉了,我现在定了新的过2天到,到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条件没满足,IO是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的,所以为低电平,不是3.3  去查待机条件吧,

可是我不上IO那个信号就有3.3V啊 ,可能是RSMRST线路上的小电阻短路了,把我的3个IO都烧掉了,我怀疑这个信号不是IO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没有收到RSMRST这个3.3V的信号是不会配合IO开机的。

可是我把RSMRST这个针脚挑起,就有3.3V,按理说南桥就收到了RSMRST这个信号了,RSMRST这个信号一定是IO给的吗?  还是IO没有检测到RMRST这个脚,是不会发出3.3-0-3.3到南桥的?   就是很纠结  ,,哎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撬起io  85 脚要加延时电容的

这个技嘉的,不用加31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我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技嘉的,不用加31吗 ??

用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撬起IO的RSMRST脚 ,要加延时电容才符合时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撬起IO的RSMRST脚 ,要加延时电容才符合时序

可能是我的IO都被烧掉了,换上去也没用,过2天芯片回来再研究吧 。。。难道REMRST这个信号不是IO发出的,?挑起这个脚就有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的IO都被烧掉了,换上去也没用,过2天芯片回来再研究吧 。。。难道REMRST这个信号不是IO发出的, ...

这个是有3V 待机或5V 待机上啦。但是受控于IO 只要选择合适的延时电容IO要不要都无所谓, 问题就在于合适的容量的电容怎么样才叫合适,这个只有参考芯片组的标准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3V 待机或5V 待机上啦。但是受控于IO 只要选择合适的延时电容IO要不要都无所谓, 问题就在于合适 ...

谢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3V 待机或5V 待机上啦。但是受控于IO 只要选择合适的延时电容IO要不要都无所谓, 问题就在于合适 ...

谢谢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待机条件没满足,IO是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的,所以为低电平,不是3.3  去查待机条件吧,

楼主的这个事有ER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事有ERP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有H61详细一点的时序,共享一下

网友:
看上去好麻烦呀,查信号有图纸还好,跑线路彻底晕透了

网友:
应该IO收到待机电压好DPWROK信号,才会发出RSMRST#给南桥吧,待机条件不满足,EC拉低RSMRST信号正常,先刷个BIOS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