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安装哪款喇叭,声音大,外观小,还不容易被震坏破音?

楼主(2014-10-19):
我把笔记本电脑键盘下端的鼠标板打开了,原来的旧喇叭的中间黑色圆片周围的黑纸都已经被震坏开裂,不响了。是用焊接旧喇叭线的方式换了两个新的小喇叭接上了,并能发出声音,但是这两个喇叭是在本地的实体电子器材小店里买的,性能不是很好,声音也不大,好像还没有手机声音大!换哪种笔记本电脑喇叭声音大,外观还小,还不容易被震坏破音?

网友:
现在市场的一般的喇叭都不怎么好!!!最好的是在哪些不要的高档机器上把他的喇叭拆下来!装在你的电脑上

网友A:
换阻抗为4欧姆0.5W的喇叭

网友B:
换原装的喇叭。拆机的也成呀。

网友:
到淘宝上买撤机的吧!可能会好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阻抗为4欧姆0.5W的喇叭

才0.5瓦的?!瓦数那么小,声音能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原装的喇叭。拆机的也成呀。

说实话。很多机器的喇叭都很垃圾。

网友:
都不怎么好,建议用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很多机器的喇叭都很垃圾。

原装大音量没破音,别的不敢保证呀

网友:
买个外置的大喇叭,苟海滴,呵呵

网友:
用液晶显示器里面带的。效果可以的

网友:
楼主人才呀!笔记本喇叭带共振腔的,音质才好。还是买笔记本专用的喇叭吧。

网友:
弄个原装的换上去啊

网友:
原装喇叭有音响效果 你按上的就是一个喇叭

要是追求完美换原装的吧

网友:
用原装的吗,价格也比较好报

网友:
一般东芝的喇叭好点

网友:
电子店也有卖,1元1对

网友:
这东西二手市场多的很, 坏的少

网友:
f二手市很多

网友:
换个别的能用吗?

网友:
你买的这种能固定好吗?买个原装的也不贵,接触的好多笔记本都是音量不大,基本上都外接一个小音箱,楼主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
我都是用拆机喇叭改的